恢复出来的图片缩略图正常,图片不正常

楼主(2008-08-09):
本人菜鸟,用finaldata工具从一块坏道的硬盘上恢复出来的图片,发现有的图片缩略图显示正常,但是打开图片却是花的。图片原来是好的,出现这种情况这应该是数据恢复中出现的问题。
请问这种情况是因为坏道导致的数据损坏吗?假如用专业工具的话能不能保证恢复出来的图片是正常的?
谢谢大虾指教!

网友:
数据不完整.没得救了.

网友:
难,我就碰到过这种情况,小图能看,不能打开,或者开一半,至今没成功修复过,应该是文件结构被破坏了

网友:
我也出现过这种问题,但拿到中关村去恢复就没有这事

网友:
晕,听说而已,有没有这回事~~LS的

网友:
这种情况本人试过,开始如何恢复都是这样,后来放了几天再重试几次效果就好很多了,这种情况也没弄清楚,是一个U盘上的
还用过不同的机子试过

网友(2008-09-08):
楼上几位说的有点问题。

这种情况不是文件结构受损的问题。而是数据恢复软件在数据重组能力的问题。

我到目前为止碰到过20多个这样的情况,都是数码相机的存储卡,用finaldata和easyrecovery进行恢复,只能出现缩略图,但是大家注意,一般这时候的缩略图的文件尺寸都很大,和正常的照片一样。

这种情况是全部可以恢复的,不是文件结构错了,这点楼上几位说错了。

这是恢复软件在文件重组能力的问题。发现这样的情况,我们是用自己编写的程序,进行重新扫描和重组。

我还碰到过几个类似的情况,比较典型的是用finaldata和easyrecovery做出的照片只有一半,这也是重组能力的问题。

网友:
多用几种恢复软件试试。。。

网友: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了,小图看看还可以,放大了,很多都不行

网友:
急急急啊!有朋友可以告诉我怎么个是啊?我电脑F盘17G怎么还是装不是救急中心啊

网友:
还是显示的小于5G啊

网友(2008-10-29):
好像这些恢复软件里都有个选项,默认的文件大小为2M,你把它改大再恢复就是完整的图像了!

网友:
顶一下8楼和13楼,说得太正确了

网友:
这是软件的设置问题,按13楼的设置就可以了

网友(2010-03-13):
我也出现了这个情况 请高人解决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