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昭阳K71短路

楼主(2008-08-09):
联想昭阳K71的光驱和硬盘同时插上短路不亮 电源灯一闪即灭  但是只插一样都正常 请高手指点

网友:
我觉得应该是5V共电有问题,负载重产生了保护.

网友:
二楼说的有道理 我也遇到过这个问题 加焊接1632好了 楼主不防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