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台式机的BIOS

楼主(2008-08-09):
资料共享。本人有联想所有的台式机的BIOS,只要提供ERP就即可。如:11007120.

网友:
补充:如何找到ERP条码

如何找到ERP条码:看主板的联想的条码、或是看打印口上的数字。看图。

网友:
上传AD023NA02163610 BIOS 11000745

你的机器是:奔月2000 PIII667EB 6410D(教)  主板的ERP是:11000745

网友:
补充

补充刷写工具。

网友:
斑竹   好
我的机器是启天M2400
SO号0002516328
机器号SA04668606
主板型号是P7BV V3.0
我的电脑现在是重启就找不到硬盘,是不是BIOS的问题?拜托!拜托!
我的邮箱:mingfeix@163.com

网友:
回复 网友A:

根据你的这种情况,从维修角度来说还是现简单后复杂,现软件后硬件的程序走。1、更换硬盘线测试。2、确定硬盘是好的。3、把光驱的数据线对调测试。4、进入BIOS恢复默认值,由于联想BIOS中有BOOT FAST 快速启动选项选为DIS选项在测试。5、根据联想的发文                                                                                                  常见问题:替换启天 11007334 主板时 BIOS 刷新问题

知识编号:C116673

故障现象:

    一台更换了11007334主板的启天机器无法引导系统,表现为如果接入原机硬盘,则硬盘软驱和光驱都无法实现引导,替换工装硬盘后则恢复正常。
解决办法:

    经查询得知新到的11007334替换主板BIOS版本为2006年的通用机型BIOS,但是因为通用BIOS不能引导带有启天启慧星硬盘保护的硬盘,所以下载了知识库里的另两种支持启天启慧星的老版本BIOS,但是在更新BIOS过程中发现使用知识库C72541和C75055两个文档附件中所带的更新软件都无法正常刷新已经带有2006通用版本BIOS的主板。最后使用AWFL859G.exe刷新老版本BIOS压缩包中的BIOS文件后正常。(早期主板安装一键恢复和硬盘保护时可能会用到两款不同的BIOS)                               6、回忆一下电脑最后一次都作了什么的操作。如果做了象进行BIOS升级这样的工作的话。就要考虑BIOS的问题了。

网友:
你的主板是不是这个样的

根据我的个人见解,先处理一下。如果不行的话,再联系。

网友:
这个论坛不错

网友:
回复 网友B:

首先谢谢斑竹
我的主板就是这种,测试硬盘是好的,IDE接口是好的,数据线也是好的,将BIOS跳线短路一下,电脑就可以启动。

网友:
回复 网友B:

还有
知识库C72541和C75055在哪里找,呵呵呵
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C:

这个是联想内部网上的,只有工程师,才能够登陆的。

网友(2008-09-08):
00142a3b184d急用啊BIOS

网友:
求0011007890 联想的C51G-M2主板

网友:
如果不行的话发给我主机的编码我再发一遍11007390

网友:
回复 网友D:

请确认一下主板的条码?

网友:
好,谢谢,当您的经验低于 0 点的下限时不能进行此操作

网友:
好东西我喜欢

好东西我喜欢,顶顶顶顶顶顶顶顶

木风 -5 骗分帖

网友:
木风 -5 骗分帖

网友:
急须一个联想锋行锋行K6020A主板BIOS

主板打印口上的条码为:  P/N:0011006941   S/N:B0505099892    PCI插槽上的是:AD522SS03676469   急要BIOS  十分感谢:小弟的邮箱:
BOYIWH@126.COM

网友:
11007846或者11009390的BIOS,谢谢!!!!!

网友:
楼主有所有联想机器的bios,不是吧?楼主是联想工程师吗?

网友:
11004486 是intel D865peft2

有了bios后,要何工具,该如何刷呢。先谢谢版主!!

网友:
联想开天M6500
ERP:11008470

网友(2008-10-08):
怎么才能下啊。。郁闷啊。。经验

网友:
我是天骄S1501X的,有吗?

网友:
楼主牛人啊!

赞一个~

网友:
联想家悦 KM400A-M2 为什么串口没有用啊

联想家悦 KM400A-M2 为什么串口没有用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