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己修复)WINNER15“彩显绿灯亮黑屏

楼主(2008-08-09):
不知是什么牌子的,二次电源输出为139V,行管基极也有-0.45V,说明行部份是工作的,尾板上的G1-22V,G2:205V,三阴极70V,灯丝:7V。就是黑屏,绿灯亮,但是按菜单键可以出现正常的菜单,可以调整,就是没有光栅,不知怎么下手了,VGA线量了,没有什么问题。不接主板提示无信号,接主机,按飞梭键可以出现菜单。请大伙说说还查哪些地方下午又好好查了下行IC的各工作条件,都是正常 的,没办法,就按网友指点的调高G2电压到255V时出现带回扫线的白光栅,同时还有淡淡的图象,调回原来的G2电压又是黑屏,按菜单键可以出菜单,就是没光栅,可以判定视放IC没坏,试用一24C08空白片代换原机的24C04,开机久违的高压起动声,哧的一声起来了光栅有了,只是行幅不足,仔细调整好各参数,此机修复!

网友:
行振荡IC是TDA4854。查了工作条件都正常。就是高压起不来?谁指点下该如何查?

网友:
TDA4854的6脚B+激励输出电压联不联机都 是0.52V,8脚是行激励输出是5.2V,10脚供电12V正常,X射线2脚是5.1V,无异常 ,5脚反馈取样也只是2.5V未发现明显异常 ,现在明确是高压未起动。修得没思路了快晕了

网友:
此机又没保护,行管C极为139V,从来没遇过这种情况,今天真是开眼界了,经验增长的同时也修好一台机

网友A:
24C空白的也可以正常使用?不用刷写数据? 我遇到的空白的接上去却是高压一起一落别以级快的速度闪烁 根本就不起高压

网友:
引用 网友A:
24C空白的也可以正常使用?不用刷写数据? 我遇到的空白的接上去却是高压一起一落别以级快的速度闪烁 根本就不起高压

用空白的贮存器有的机子行,有的机子不行,不是绝对的,我也是在没有办法的情况下试的,这种机子能到哪儿去找数据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