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隐藏分区的疑问

楼主(2008-08-09):
清华同方的电脑都做了同方急救中心,其中调用了Linux分区,有时没卸载就装F11,就会出错,因为它也是深度隐了一个分区,能不能通过MBR或分区表处理它

网友:
直接刷BIOS 开机自己会出现警告的提示 还有系统还原的提示 直接点卸载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