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河田电源都是一样毛病,求助

楼主(2008-08-09):
金河田电源310W收了10来个,都是前级没问题,但是短接绿黑线不启动,一些2极管3极管没啥事,能是集成块坏了吗,2片集成块的那种电源。有修过类似电源的朋友帮帮忙了,看看有没有通病什么的
通病

网友:
给你提供点参考。如果待机电源没有,而待机电路中的元件又没损坏,那就是小开关变压器内部有短路。

网友:
说的一点都不具体。没有办法给你分析出是哪儿有问题了。先测一下待机电压和绿线电压有没有?如果没有查查辅助开关电源部分。如果有的话,先从绿线向前查。

网友:
谢谢楼上的,我会按你们的方法查查看,刚接触电源,要是有个教程就好了,比如从绿线没电压开始

网友:
你一点检测的数据都没有,怎么分析?

网友:
紫色和绿色的线有多少的电压。还有就是494的12脚的电压,339的3脚电压多少?
你要多提供数据才好帮你分析

网友:
494的12脚的电压,339的3脚都没有电压,测小变压器,电压一晃就没了,变压器量了没事啊

网友:
看看升压管后面的二极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