场效应管相关的知识和问题速查专帖

楼主(2007-06-30):
07年6月30日以前集合查找

基本知识
场效应管N沟道和P沟道判断方法
http://www.chinafix.com.cn/viewthread.php?tid=644
怎样用指针万用表测场效应管
http://www.chinafix.com.cn/viewthread.php?tid=77550
部分供电MOS管电压计算方法
http://www.chinafix.com.cn/viewt ... 6&highlight=MOS
新手知识:MOS管原理
http://www.chinafix.com.cn/viewt ... 9&highlight=MOS
结型场效应管的工作原理
http://www.chinafix.com.cn/viewt ... 1%D0%A7%D3%A6%B9%DC

基础问题提问
新手知识:怎么判断哪个是MOS管?
http://www.chinafix.com.cn/viewt ... 1&highlight=MOS
MOS管到底怎么测?
http://www.chinafix.com.cn/viewt ... 3&highlight=MOS
请教,怎么判断场效应管Q1??
http://www.chinafix.com.cn/viewt ... 1%D0%A7%D3%A6%B9%DC
找场效应管的测试详解
http://www.chinafix.com.cn/viewt ... 1%D0%A7%D3%A6%B9%DC
MOS场效应管如何识别?
http://www.chinafix.com.cn/viewt ... 1%D0%A7%D3%A6%B9%DC
MOS,场效应管,三极管.区别
http://www.chinafix.com.cn/viewt ... 1%D0%A7%D3%A6%B9%DC
带电判断场效应管好坏
http://www.chinafix.com.cn/viewt ... 1%D0%A7%D3%A6%B9%DC
在主板上面怎么区分MOS和其它三极管,能举例说明更好
http://www.chinafix.com.cn/viewt ... 7&highlight=MOS
请教!MOS管1、2、3各是什么极?
http://www.chinafix.com.cn/viewt ... 8&highlight=MOS
请问主板上MOS管的输入电压,输出电压和控制电压的关系
http://www.chinafix.com.cn/viewt ... 5&highlight=MOS
MOS场效应管如何识别?
http://www.chinafix.com.cn/viewt ... 4&highlight=MOS
是不是所有MOS管都要在电压?
http://www.chinafix.com.cn/viewt ... 2&highlight=MOS
MOS,场效应管,三极管.区别
http://www.chinafix.com.cn/viewt ... 5&highlight=MOS
新手知识:MOS管是什么?
http://www.chinafix.com.cn/viewt ... 3&highlight=MOS
MOS管是谁控制的?
http://www.chinafix.com.cn/viewthread.php?tid=9431

实用问题提问
MOS管烫手,但电压正常是怎么回事
http://www.chinafix.com.cn/viewt ... 4&highlight=MOS
主板两相不同的MOS管可以工作吗?
http://www.chinafix.com.cn/viewt ... 9&highlight=MOS
内存MOS供电管电压是多少?
http://www.chinafix.com.cn/viewt ... 2&highlight=MOS
内存供电MOS管问题。
http://www.chinafix.com.cn/viewt ... 0&highlight=MOS
815的主板,AGP供电的MOS管烧了,怎么代换?
http://www.chinafix.com.cn/viewt ... 5&highlight=MOS
请问,内存边的A0247是MOS管吗?
http://www.chinafix.com.cn/viewt ... 8&highlight=MOS
北桥 AGP槽附近MOS管发烫的问题
http://www.chinafix.com.cn/viewt ... 3&highlight=MOS
鸿泰电子478的小板上的两个场效应管
http://www.chinafix.com.cn/viewt ... 1%D0%A7%D3%A6%B9%DC
一块主板无法点亮 场效应管06N03LA发烫
http://www.chinafix.com.cn/viewt ... 1%D0%A7%D3%A6%B9%DC
栅级接地的场效应管
http://www.chinafix.com.cn/viewt ... 1%D0%A7%D3%A6%B9%DC
CPU供电MOS管的D极相连S极相连,怎么一回事
http://www.chinafix.com.cn/viewt ... 9&highlight=MOS
305和3055是同一个型号的MOS管么?
http://www.chinafix.com.cn/viewt ... 9&highlight=MOS
求两个场效应管的型号
http://www.chinafix.com.cn/viewt ... 1%D0%A7%D3%A6%B9%DC
场效应管PSR16C40DT的替换
http://www.chinafix.com.cn/viewt ... 1%D0%A7%D3%A6%B9%DC
你好,请问常见场效应管的代换
http://www.chinafix.com.cn/viewt ... 1%D0%A7%D3%A6%B9%DC

焊接问题提问
【分享】安全美观的MOS管焊接方法!
http://www.chinafix.com.cn/viewt ... 3&highlight=MOS
如果用烙铁拆mos管的话得多少w?
http://www.chinafix.com.cn/viewt ... 6&highlight=MOS
焊MOS管最好用什么头的烙铁
http://www.chinafix.com.cn/viewt ... 6&highlight=MOS
一块主板上的mos管,怎么吹都吹不下来,怎么办.
http://www.chinafix.com.cn/viewt ... 0&highlight=MOS

资料与采购
[下载]部分场效应管参数手册
http://www.chinafix.com.cn/viewt ... 1%D0%A7%D3%A6%B9%DC
3000多种常用三极管场效应管参数
http://www.chinafix.com.cn/viewt ... 1%D0%A7%D3%A6%B9%DC
3000多种常用三极管场效应管参数2
http://www.chinafix.com.cn/viewt ... 1%D0%A7%D3%A6%B9%DC
该买哪些MOS管
http://www.chinafix.com.cn/viewt ... 1&highlight=MOS

网友(2009-08-02):
好多帖子都被删除了

网友(2009-10-24):
CPU的场管,比如三相的,每相中是不是都有一个上场管(高端场管),一个下场管。
1:上场管G极接12V,S极输出电压,然后下场管D极接上场管的S极,下场管S极是传给储能电感的,还是D极就直接给电感了,如果是D极直接给电感了,那S极通到哪里了,地吗?无解中,
2:上场管D极接12V,S极输出电压,然后下场管D极接上场管的S极,下场管S极是传给储能电感的,还是D极就直接给电感了,如果是D极直接给电感了,那S极通到哪里了,地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