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一项供电

楼主(2008-08-09):
945主板 原来有4项供电现在坏了 一项就没有使用这一项
那么3项供电会不会造成CPU温度过高.
或者比4项供电的CPU温度要高?

网友:
不会 我经常把三相的拆掉一相坏的,照用

网友:
不会的,我今天修到个也是这样,三项供电老烧其中一项,只好拆了不用,温度正常

网友:
缺一相,相对稳定性没有原来的好.

网友:
缺一相
CPU供电能力不足,肯定对稳定工作有影响
而剩下的几相也会过负荷,极易烧毁

网友:
同意楼上的观点,不过如果你的cpu公率不是很大的话,没什么问题

网友:
早几天被我拆了一相的主板回头了,原因的使用中会突然黑屏,估计是CPU供电不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