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R51问题(已解决)

楼主(2008-08-09):
机器拿到手是开机掉电。上电流表看了下,电流到1。22左右就掉电了。打开机器后,换到键盘下面那个内存,上电发现不掉电了。测5V  3。3V电压正常。上代码卡,能跑码,跑到38就不动,电流在0。71左右。
机器是独立显卡。内存供电正常。求思路。
(客户反映,机器关机的时候好的。第二天开机就不行了。)

机器问题已解决,可惜又损失了根内存条.是北桥的问题,昨天晚上重新做桥后好了.但为什么北桥为什么会烧坏内存呢.不明白中.

网友:
跑38, 还是内存问题没有解决,能不能确定内存是没有问题的??如果能确认的话就加焊内存槽后再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