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48533-X主板点不亮

楼主(2008-08-09):
主板问题如下:
1.CPU有供电,主板有复位,但再点从起键就没有了,CPU没有工作
2.南桥热的很

网友:
你测一下3.3VSB的对地阻值正不正常,不正常肯定是南桥坏了。

网友:
也不一定是南桥坏.看一下北桥边的供电管正不正常?在是不正常南桥也会发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