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跑电路"帖集(部分)

楼主(2007-09-05):
的确如你所说,主板都是多层板,不是好查的。一般就是用万用表喇叭档,以某个元件为起点通过连通测量看往那里走。比如查PW-SW是往南桥还是经过门电路还是进IO就是通过测量连通来找。弄块废板多练习就可以,真的熟练了,也不见得经常要查线路,但初学就得练。和上小学写字要描红一样,会写了不见得还要经常描红。

这种方法是师傅教徒弟熟悉主板线路连接关系的一种方法。
就象一个人到一个陌生的城市,到处走走,看这里有什么商店,那里有吃饭的地方。。。。,熟悉了,就没有那么麻烦了。换个城市可能还要去熟悉,有了前面的经验熟悉起来也要快好多。
---------------以上是我的一个回帖,愿新手朋友好好体会一下其中的含义。

新手知识:[原创]主板维修"跑电路"之我见
http://www.chinafix.com.cnv ... =%D6%AE%CE%D2%BC%FB
什么是跑电路
http://www.chinafix.com.cnv ... =%C5%DC%CF%DF%C2%B7
请教!开机电路的走线的问题!
http://www.chinafix.com.cn/v ... =%C5%DC%CF%DF%C2%B7
请问下如何跑线路????
http://www.chinafix.com.cn/v ... =%C5%DC%CF%DF%C2%B7
发现个卖裸板的! 这个对新手跑线路有用吗?
http://www.chinafix.com.cn/v ... =%C5%DC%CF%DF%C2%B7
8702跑电路的情况
http://www.chinafix.com.cn/v ... =%C5%DC%CF%DF%C2%B7
跑线路
http://www.chinafix.com.cn/v ... =%C5%DC%CF%DF%C2%B7
关于跑线路,谢谢张老师
http://www.chinafix.com.cn/v ... =%C5%DC%CF%DF%C2%B7
有问题请教 希望张老师帮我解决一下!!
http://www.chinafix.com.cn/v ... =%C5%DC%CF%DF%C2%B7
怎么跑线路
http://www.chinafix.com.cn/v ... =%C5%DC%CF%DF%C2%B7
跑线路的方法
http://www.chinafix.com.cn/v ... =%C5%DC%CF%DF%C2%B7
求教跑线路的方法
http://www.chinafix.com.cn/v ... =%C5%DC%CF%DF%C2%B7
主板走线问题
http://www.chinafix.com.cn/v ... =%C5%DC%CF%DF%C2%B7
到底怎么测开机电路啊???
http://www.chinafix.com.cn/v ... =%C5%DC%CF%DF%C2%B7
复位电路的跑电路
http://www.chinafix.com.cn/v ... =%C5%DC%CF%DF%C2%B7
强烈要求搞个跑电路的专贴
http://www.chinafix.com.cn/v ... =%C5%DC%CF%DF%C2%B7
开机电路检修讲解
http://www.chinafix.com.cn/v ... =%C5%DC%CF%DF%C2%B7

网友(2008-10-26):
3.3V和5V短路的话估计会
如果没待机就短路,很有可能是NQ坏!

网友(2009-03-24):
张老,我是一个新手,正在维修班学习,今天老师教的是CMOS电路,大致原理我也都懂了,下午跑电路的时候, 我第一次跑线路,拿的是空PCB板,我从CMOS电池的正极出发,先过了一个R286的电阻,万用表叫了,,接着继续走,就是一个小点,A面没路了,我翻到B面,继续走,马上又是一个小点,我翻到A面来有一条线,一直走,结果走到地线去了,这时候边上有3个小洞,应该是跳帽吧,按老师讲的,我的那一点,和跳帽的输入端是相通的,会叫,可是我试了很多次都不叫,然后跳帽边上有这样几个符号,D13 C96,R368,CB252。。。。这就是离我走不出的那一点的边上几个元件了。。。请问我犯了哪写错?或者哪里没走好?

网友(2009-07-20):
看到跑电路就犯困,还有内存槽显卡槽的对地阻值,真不知么办

网友:
张老,我是一个新手,正在维修班学习,今天老师教的是CMOS电路,大致原理我也都懂了,下午跑电路的时候, 我第一次跑线路,拿的是空PCB板,我从CMOS电池的正极出发,先过了一个R286的电阻,万用表叫了,,接着继续走,就是一个小点,A面没路了,我翻到B面,继续走,马上又是一个小点,我翻到A面来有一条线,一直走,结果走到地线去了,这时候边上有3个小洞,应该是跳帽吧,按老师讲的,我的那一点,和跳帽的输入端是相通的,会叫,可是我试了很多次都不叫,然后跳帽边上有这样几个符号,D13 C96,R368,CB252。。。。这就是离我走不出的那一点的边上几个元件了。。。请问我犯了哪写错?或者哪里没走好?

兄弟貌似还不认识这些电子无器件?比如C:电容  FB、L:电感……

网友:
张先生,我也知道跑电路没什么捷径,只是我想问下的就是,假如手上有一个电路图,有一块板子,我要跑电路应该注意什么问题,还有就是应不应该先跑主干电路,再跑支路。我想同时跑,不怎么现实。急等回复中。。。:

网友(2009-09-17):
跑线路具体的跑法,看了好多还是没有明白,遇到元件是否跳过?如何找到下一个开始点

网友:
我刚想到的,弄块坏板把南北桥拆了,再来跑线路,个人觉得这样练习跑线路可能好点,
不知道大家有什么看法,谢谢

网友(2010-01-01):
昨天,碰见个USB借口找不到设备的主板,自己跑了几个小时的电路,头都跑晕了,最后终于修好了.

网友(2010-03-15):
在跑电路之前,必须要先大体的看懂线路。这样跑出来的线路才有价值。印象才能深刻。

网友:
跑电路.累啊.

网友:
老师~你好~~我是新手~~想学点东西~但是就这个跑线路真让人眼花~

网友(2010-05-01):
多看看张老的这几篇跑电路 在实际操作中真的有很多帮助 谢谢 张老

网友:
我觉得跑线路一是要先懂得电路原理毕竟电路都是一个原理(如CMOS电路)懂得原理了就不至于被搞得晕头转向了  2是要细心有耐心通过原理结合实物不要被一些附加的原件所迷惑
懂原理的话  没有经验可以累积经验  但不懂原理  再多的经验也提高不了维修水平

网友:
跑电路难啊,我现在正在学跑电路,一个华擎4CoreDual-VSTA,开机电路老是跑不通!不知道4个门电路怎么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