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45主板拆了78L05A后插内存就开不了机

楼主(2008-08-09):
845主板拆了78L05A后插内存就开不了机
开机一下过内存就自动关了,不上内存就显示C1,请问是那里问题

网友:
78L05是给声卡芯片提供5V工作电压的。。LZ板子表现什么现象,为什么要拆这个78L05

网友:
开机一下过内存就关机,最后跑的码是什么?  关机跟78L05无关

网友:
应该是内存接触不好......................清槽和金手指吧

网友:
先说一下这个块的故障。没事拆他干什么。

网友:
先说一下你的主板问题再说,你把7805拆了做什么用啊。声卡有问题

网友(2010-01-19):
78l05 是12V转5V 给声卡芯片供电么?

网友:
78L05A是5V稳压用的。要看是用在那里的。

网友:
你没事动它做什么,现在主板的具体情况是什么样呀.你发上了大家看看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