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开机无显

楼主(2008-08-09):
故障现象:开机无显,诊断卡代码DO,诊断卡RESET灯间歇性闪烁,CPU风扇全速转动,CPU温度不热,VCORE正常,F_PANEL针RESET有3.3V量IDE一脚为5V,PCI有3.3V,时钟正常,RESET灯在闪的一瞬间F_PANEL上的RESET电压3.3V电压不跳变。而IDE1脚及PCI电压均有拉低。此种现象。

1.是否说明CPU没有复位,还是说明SB有故障。

2.CPU的复位由北桥供出,如CPU没有复位,如何进行下一步的测量。(没有CPU假负载的情况下。)

3.如羊SB WRONG 根据又是什么。

已解决:CPU插槽虚焊引起的!量CPU复位点没有复位,用针往测量点按了按,开机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