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在学习跑电路中遇到电源开机控制回路中有个开机控制三极管,但一直未找到

楼主(2008-08-09):
请教:1.
        在学习跑电路中遇到电源开机控制回路中有个开机控制三极管,但一直未找到,我用的是845主板。资料 介绍说14脚绿线接开机控制三极管。提供高低电平。控制导通,在反馈到南桥,控制开关机。但在845主板上一直未找到,请问网友,845主板是否也有开机控制三极管?如果没有的话如何控制开关机?如果有怎么才能找到/他是如何连接的?
谢谢。
补充:手里有三块845主板我都没找到,但书上介绍的开关机电路知识,三种类型,一个是门电路的。I/Q电路。南桥电路。都有开机三极管。接绿线14脚(16脚)。提供高低电平。控制导通。呀,书也是新班的。
    难道现在开机三极管真的让开机IC代替了吗

2.cpu供电电路输出位置有好几个并列的滤波电容。有正负极,大约3300vf。为何测两脚正反向通断时,蜂鸣器都叫。而且测两脚接地电阻蜂鸣都叫

网友:
不一定是通过三极管的,看板用什么IO。有的是直接到IO,有的是直接到南桥,有的进ATTP1。

网友:
不是所有的板都一样的设计。不要生搬硬套。学会灵活运用。就象我们经常说的内存供电管3055一样,也不是都用3055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