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泰信936B温度低咋回事

楼主(2008-08-09):
安泰信936B温度低咋回事,不好用啊

网友:
你的意思是烙铁温度还是烙铁头不爱化焊锡啊

网友:
我用的就是AT936B,没有你说的那种情况,但是我用的是刀头

网友:
有可能是电位器的问题。

网友:
一般烙铁带的尖的都不怎么好用,就算温度开到500了就只是烧变色,一般不会好用的,好好看看是烙铁质量问题还是头子的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