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线到底怎么测呢?

楼主(2008-08-09):
看很多资料都是要通过测ad线得知是南桥坏还是北桥坏,但具体怎么测呢?
1.要通电开机才能测量吗?
2.测试方法是放
二极管
档红笔接地黑笔阻值卡的数据线吗?
3.数据线和地址线有区别吗?
实在菜的要命,各位老大不要见笑啊,麻烦拉!!谢谢!!!
资料

网友:
红笔接地黑笔阻值卡AD线,
是在不接电源的情况下测量的,楼主还要多看基础知识

网友:
开机加电了测的就是电压了 没加电测的是阻值 AD线测的是阻值所以顾名思意是不加电的

网友:
调到二极管档位对吗?

网友:
AD线对地阻值应该都一样,AD线是直接连北桥还是通过排阻再到北桥呢?还请高手指点,我也是才学的,楼主最好买一套印有说明的打阻卡和CPU假负载,这样对学习有很大帮助

网友:
我也刚学,都不知道什么是AD线,AD线在什么地方啊???????????????????????????????????????????????

网友:
你买打阻值卡的时候上面都标有AD线的。然后测量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