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飞利浦107s7图纸(107S76)

楼主(2008-08-09):
求飞利浦107s7图纸。后面号是107s76。
超级单片的,升压的,现在情况是:
二次电压波动,有图像时行不同步,图像闪烁,进系统后黑屏,指示灯闪
拆掉升压管后有图像(低分辨有)进系统黑屏,指示灯不闪。
无信号显示正常,10秒后黑屏

先表示感谢。
107s66图纸不同

网友:
图纸已找到:SAA4849

网友:
此机后来换高压包后,故障排除。因:无信号显示正常,10秒后黑屏,以为是无信号待机了,并没想到是高压包。实际上飞利浦机无信号要有一会才待机,(时间没测过,但肯定大于10秒),后无意间碰到行管散热片,感觉温度超高,测行电流(无信号,二次电源后)达680ma。换包后故障排除。
高压包坏还能用一会儿,真是“一切皆有可能”
这台是升压的。

网友:
本人原来在飞利浦售后工作过,S7系列的存储器坏的比较多,故障表现为黑屏,您这台不一定是存储器的问题 ,只是在这里讲一下,估计存储器是S7系列的通病吧,拿来和大家分享

网友:
顶了,希望有资料的朋友多上传些,也好互相学习

网友:
确实飞利浦的显示器是不好修

网友:
该如何才能把你下下来啊,我晕,不是有经验点吗,怎么还下不来啊

网友(2008-09-16):
谢谢好资料

数据望有用

标准107S76 24c16 saa4849.rar

网友:
我到现在都还在搞107S6 麻烦啊.  就是没G1的电压起来,  其他的电压 80V 11V   4V  2V.....   CPU换过的,  应该是外围电路的问题吧?  就是查不出来啊.   大家能帮忙想想办法吗?   294008592

网友:
一台飞利浦107s76 字绿,伴随着枕型失真,行管 场震荡芯片TDA4863BJ换了 故障依旧 不知从何入手

网友:
我正需要呢,我的是进水了,不太好修啊,

网友(2008-10-16):
怎么不能下载??

网友:
等等等地地道道地地道道地地道道地地道道地地道道地地道道地地道道地地道道地地道道地地道道地地道道

网友:
呵呵:我现在也有一台107S76的显示器,通电+50  12.5     6.3  电压正常,只听见继电器滴答滴答叫声,就是不开机,强行加5V到130脚OFF脚行工作,G1-28V  G2 167V   可以调到240多V ,G2调到200V就会出现白光栅伴有回扫线,始终是黑屏故障,到此不明白,为什么要强行加电到13脚才开机??是不是CPU    SAA4849PS  坏了?

网友:
网吧的多台107S7水平亮线,时好时坏,请教!

网友:
那个飞利浦的显示器绿应该是色纯的事吧···你调调色纯..! 故障应该一个一个排除..!

网友:
水平亮线..·先加焊一下场块.不行·的换..!就换个块试..!在不行```你就 量量..场块每个脚有关系的小东西了..!
我说的是水平一道亮线..!而且还是在中间的...!

网友(2009-01-04):
感谢2楼发的图纸 谢谢!!!

网友(2009-04-23):
下不了图纸

网友:
我也想要下哦!!!!

网友:
下了可是文件被破坏打不开。

网友:
再下了一次能打开了。

网友(2009-12-11):
电源指示灯正常 显示器无图像显示

网友(2010-04-14):
我现在也有一台107S76的显示器,通电+50的只有37V, 12.5的只有6.4V 6.3V的只有3V左右 ,不通电啊,指示灯都不会亮,变压器初级线圈电压都有280V左右。检查各整流电路没发现什么问题啊,无从下手啊。

网友:
不知和107B5有区别没,我正需要107B5的图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