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求大家帮忙,t60自动关机

楼主(2008-08-09):
我有一台T60,使用的时候,有的时候会自动关机或是待机。我就曾经升级过bios,在bios中也没有关于温度过高关机的警报设置,并且用core Temp进行查看温度,温度一般会在80度左右。请问高人。这个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怎么解决

网友:
T60造成这个现象你首先应该排除风扇导致的温度过高引起的,再下来就是温度控制,这个和温控芯片/H8有关了。最后只能是南桥了。

网友:
进属性点屏幕保护里的电源选项,把里面的选项全部选“从不”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