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8-09):
我的飞利浦107S51开机无显示,摸二次电源管发烫,开机时机内有很轻微的嘀嘀声,但拆下二次电源管和行输出管测量都没有问题,拆下二次电源管后量+B电压为108V,这是不是可以说明一定要换行输出变压器了。请修过这类毛病的师傅指导一下。108V的电压是不是在正常范围?
电源

网友:
带高压包时亮一下二次电压和一次电压,如果都低的话,包坏的可能性大

网友:
请用词注意专业用词,这叫无显示,不是无屏显。屏显指调整菜单等调整信息的显示。它们的故障原因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事情。

网友:
带包测过了,二次电源管的D极电压在130V-200V间跳动(随同轻微的嘀嘀声)S极电压则在10V-20V间跳动,行输出变压器何处有购呢??

网友:
行变压器坏拉。
淘宝可以呀。
http://www.jswxw.com/public/main.asp

网友:
十分感谢楼上的小段先生!

网友:
像你说的这种问题.你对地量高压包都可以测量出来的

网友:
确如车哥同仁所说,我有M47表10k档量了一下高压帽与地之间的电阻,结果很小,确实说明包坏了,到电脑城修电脑的那里化了40元钱买了个新包,换上后电压就上来了,行管电压上到80V,二次电压上到200V。再细调一下聚焦电压,显示器就彻底修好了,谢谢帮助我的朋友们。报个结果也好以此例帮助别人。

网友:
这是常见问题
我们修就靠这个技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