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我的无线网卡问题!

楼主(2008-08-09):
我的本本是V星的S420,具体配置是:T2080+1G+120G+X200M,机器自带的无线网卡是雷凌的RT61,用的HG520无线猫上网,无线网卡信号很好,但是会经常出现无线网卡自动关闭的情况(都是无线网卡正在使用的时候,不是空闲时),然后要手动按机身上的无线网卡开关才能继续使用,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在咨询过其他朋友得到几个解决方案:1.换无线猫,可能是由于猫的问题引起的(昨天已经更换无线猫,还是会出现关闭情况,证明不是无线猫的问题)2.机身的上无线网卡开关接触不好,清洗开关(我把开关处拆开看,里面有几个开关,我就把没用的和无线网卡开关对调了一下,也没解决问题),请大家帮我分析下这个到底是什么原因,怎么解决呀,先谢谢大家了!

网友:
先软件后硬...你先排除系统和驱动问题吧...无线网卡的驱动对稳定性影响非常大

网友:
系统重新安装过,装的安装版的,无线网卡也换过,驱动装过无数次了,都还是没解决问题

网友:
无线网卡换个试试, 排除卡本身的问题!

网友:
是的啊,是不是不兼容的问题啊

网友:
无流量自动关闭的可能性大,电源设置为一直开试试。

网友:
无线网卡换过了,换了INTER的2200G的,问题依旧,应该不跟卡有关系,电源就是设置的一直开着的,楼上的朋友,加焊插槽不是要把主板取下来吗?

网友:
有没有其它的解决方案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