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sl modem突然不能路由了

楼主(2008-08-09):
我本来是开了D-link 500adsl modem路由功能,通过一个集线器两台电脑共享上网,可是今天突然在使用过程中断线,本地连接显示连接正常,用ping检测显示moden都不通,后来显示硬件出错,怀疑网卡故障,更换一块网卡后可以ping通moden但是不能上网,换另外一台电脑也同样状况,将moden复位后用拨号可以正常上网,可是要设置路由功能时,在设置帐号密码之后无法进入下一步!!这是何故?? 有谁能解释一下,谢谢!

网友:
刷下FW看看,不行可能是ISP封了吧

网友:
不可能是封ISP,关键是将外线断开只将modem连接到电脑上,在设置路由过程不能顺利进行!!

网友:
买个新的4口路由也不贵

网友:
我有一个阿尔卡特的路由猫也是这样,可以设置路由,就是上一下就自动断了,重启猫又能上一下,一会儿就又断了,一直放着没修,不知道刷FW是不是有用,没刷过改天也要拿出来试试了。

网友:
本来想刷FW,可是到D-Link网站找到的FW升级软件和我的硬件版本不同,不敢刷。今天一早重新设置,结果在用向导模式下顺利设置完成又可以用了,而其他模式下不能设置,真是奇了怪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建议写固件.

没这方面的经验 ,能否说明一下怎么写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这方面的经验 ,能否说明一下怎么写呢?

这里有你需要的知识
http://www.chinadsl.net

网友:
回去一定试试,谢谢了!

网友:
原来MODEM也有路由功能呀,还是第一次听说

网友:
听说过有MODEN有路由功能,可都没用过,买个交换机还倒不如买个路由器省事!

网友:
猫开路由的稳定性不是很好,建议还是去买个路由器稳妥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