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来帮帮忙.没有CPU供电.

楼主(2008-08-10):
一块华硕板没有CPU供电.电路于下:

在板实测电压:9脚0.37V  11脚3.3V   13脚2V   14脚1.53V   15脚2.9V   28脚12V  其它的都为0V  请大家给点维修思路.

网友:
VCC-VID 1.25V  VID信号    3186 11、12应为高电平

网友:
如果还不行,看看有没有IT8282M -CLY换掉.

网友:
IT8282M -CLY可以代换吗??

网友:
在板实测电压:9脚0.37V  11脚3.3V   13脚2V   14脚1.53V   15脚2.9V   28脚12V  其它的都为0V  外围查过没问题.是不是3186挂了???现在手头上又没有.昏啊..

网友A:
检查一下VID信号!
你好象还没有测量VID信号没,这是很重要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检查一下VID信号!
你好象还没有测量VID信号没,这是很重要的

VID在不上U时全部2.5V.上U或上假U全部都为0V

网友A:
那VID信号应该是正常的
需要换一下ADP3186

网友:
好象以上电压都正常,还是换一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VID信号应该是正常的
需要换一下ADP3186

暂时手头上没有.等换了再告知结果.

网友(2008-11-30):
IT8282M 代换什么。。。。

网友:
用cpu负载测电压?
检查供电电路,测电容,电感,mos管,
还那是不行测电源管理芯片输出的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