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液晶的点屏步骤

楼主(2008-08-10):
1、查型号,DATASHEET
     确定屏工作电压、分辨率、接口类型
2、做驱屏线。
     做驱屏线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工作,在配屏中占有重要的比重。如果有DATASHEET,可按说明做。
     LVDS接口可以用万用表测。先找出地线,然后是电源(电源是和保险丝连一起的),再就是信号线,LVDS的信号是      成对的,每对线之间的电阻是100欧姆,一般来说是-、+、GND。
     TTL的线比较复杂,要注意是分清高位(MSB)与低位(LSB),从高位往低位接。如:R0~R5(LSB~MSB)、应该接到板上的R2~R7。
3、写程序
4、升级程序
5、搭建配屏环境
  把所要用的东西都连接上(电源除外),然后测试各种线的连接是否正常。
(1)电压跳线是否正常
(2)检查驱屏线的各个引脚是否连接正确
(3)各种接口连接是否正确
(4)屏的外壳是否跟板上的地接在一起
(5)电源是否跟地短路
(6)各种接口的GND是否正常接地
6、上电,检查输出
  工作正常的情况下,如果没有输入信号,屏上背光亮,且会显示无信号的提示。否则工作不正常,常见故障及处理方法:
  (1)屏幕亮1、2秒会会熄灭。这可能属于INVERTER自动保护。重新插一次,看接触是否正常,如果还没解决的话,换一个试试。
  (2)白屏。这属于信号输入方面的问题,解决方法如下:
检查驱屏线连接是否正确
检查屏里面的保险丝是否正常,如果保险丝已断的话,屏是不能正常处理信号的
检查程序里定义的接口是否正确,如单口定义成双口
  (3)背光不亮,这是INVERTER问题
  检查INVERTER是否工作正常
  (4)按键板工作不正常
  检查程序里的按键板定义
  检查按键板连接是否连接正确
  检查背光控制线Vl-on是否连接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