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2个I/O型号?

楼主(2008-08-10):
手上有2块主板一块是华擎P4I65G 的主板 拿来的时候发现I/O烧个洞 ! 型号W83627HG-A 的 我找不到这型号不知道那个能代换! 还有个是英特尔845GV的不说大家也知道是英特儿的通病I/O坏!!但是不巧的是也没有 型号是87372—IBU 那位大侠知道告诉下那个可以代换!!
通病

网友:
不可以。用W83627HF-AW代用应该可以。

网友A:
可以用W83627HF-AW 看他门的PDF就知道了。

网友:
谢谢各位 问题解决了

网友:
找到他们的管脚定义看一看,是不是一样,一样就可以代换,

网友:
我找到一样的了 难得!再说下W83627HF_AW根本不能代换的 希望大家以后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