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全板无复位

楼主(2008-08-10):
775针的,电压正常,但全板无复位,摸了网卡有点温暖,就把它吹了下来,但还是一样,南桥也洗了二次,请大虾指点,

网友:
请教楼上,怎样洗桥?小弟初学,还不会。

网友:
上CPU无复位还是?上U后电压正常吗?/测过北桥电压吗

网友:
什么是全无复位,复位脚有电压吗,agp,pci,cpu等都没有复位信号吗。

网友:
你那一张板有没有门电路的啊?要是没有查南桥电压,换I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