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擎945G开机不显示,诊断卡显示"FF",不知如何检修?

楼主(2008-08-10):
华擎945G开机不显示,诊断卡显示"FF",不知如何检修?请各位指点!内存和显示器没有问题.

网友:
CPU的供电,时钟,BIOS,点复位看是否能选中BIOS如果选中,不跑代码----刷.

网友:
“是否能选中BIOS”  怎样知道有否选中BIOS?

网友:
你得用带灯测试座看下子,座子有虚焊没有,要是这样也一样FF

网友:
查查你BIOS芯片的管脚定义,看片选端(cs)是哪个管脚,开机时正常的话会有跳变(通常是高变低),用万用表直压档测量。OK?

网友:
CPU发热吗   不发热更换CPU供电管    如果发热你就直接刷BIOS

网友:
先查CPU供电是否正常

网友:
供电  ,时钟  ,复位  ,bios  座子 不行就不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