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盘字节换算的问题

楼主(2008-08-10):
我初学winhex在找分区的时候发现我算出来的扇区数和实际的扇区数不一致。我现在用一块9.5G的硬盘试验,分成了三个区第一分区3G。第二分区3G。其它的为第三分区,分完区后存入了一些数据。然后我把三个分区全部删除。因为我知道分区大小,所以我是按照GB数换算扇区数来重写分区表。3*1024*1024*1024/512=6291456这是我算出来的扇区数,可是它的实际扇区数确是6136829,相差154627个扇区。我不知道我在哪里出错了。请各位高手指点一下。不胜感激。

网友:
3G不是正好的,有零头!注意具体数值!

网友:
多谢解答,我看winhex里显示的数值是3G的识别为2.9G ,可是算出来的数值又比正确数值小。数值是6081740.8.我用winhex里显示的数值算了一下,得出的GB数是2.92626。麻烦问一下,我通过什么软件或通过什么方式才能看到硬盘分区实际识别的精确大小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