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INTEL 的主板不通电有啥办法?

楼主(2008-08-10):
经常遇见这种牌子的主板 故障不通电  应该是INTEI 的通病!
不知道大伙怎么修好这种故障!?

网友:
如果是Intel原装主板,90%是IO坏。

网友:
754主板 不 亮

不上 CPU板子 一直加电好好的 ,也 不 掉电,但一上CPU板子就掉电,CPU电路我 都测过 了 电压都 正常,但有一芯片有点温度,(isl6569CB)我不知道那是不是电源管理芯片,请求帮助

请重新开帖

网友:
回复 网友A:

首先看主板有无缺件,烧伤,短路。
然后用短接的方法加电测试各个电压,如果正常上假负载再测试,正常后上U测试。(短接方法为:绿线和任一一根地线)
但是这全是一点点积累的经验 ,新手得测好要不会烧U的。 ,如果以后都正常那就按照普通板的维修思路再进行下一下步的维修。

网友:
我有两块英特尔865的板,故障也是不上电。
一块1117输出电压输出低,更换后电压正常,但南桥发烫,可能是挂了。

网友:
测一下1117的3VSB对地阻值如果低于是60,SB挂了(前提把网卡芯片拆下来)

网友:
我 拆能开机的I/O 过来都不行 怪

网友:
INTEL
的主板你上cpu了嘛 不上cpu当然不会开机  上假负载是没有用的 不会开机的
  还有就是sb 边上的1117热 那就98%南桥坏    io挂一样不会开机

网友:
intel原装的板子IO和BIOS坏的最多,不开机一般是IO问题,不跑码的话就是BIOS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