碰到怪事了

楼主(2008-08-10):
今天碰到一块ASUS P4P800S-X主板,量假负载的核心供电点的对地阻值为零,可是通电后测CPU核心供电为1。78,上CPU后能正常跑码,电源IC为HIP6302CB+HIP6602BCB,上管为70T30H,下管为LD1010D,本来还以为万用表有问题就测了好几次,确定CPU核心供电点的对地阻值为零,其它的测试点阻值都正常,希望路过的高人能提供各自的高见。

网友:
下管是JFET,不能用MOS管替代。去查看旧帖子!

网友:
hehe ,那是正常的,那款班子就是那样 饿 .

网友:
这管在常规下测D、S间的阻值就是0,我一般采取两块表的方式来测,很准确的。

网友:
请教一下“两块表的方式”怎么测?

网友:
衷心谢谢各位提供的意见,今天又学了新的东西。

网友:
同意4楼的,以前碰到过,但当时不知所以,现在总算明白了!

网友:
其实cpu供电引脚的对地电阻本来就很小,你如果用二极管档测量肯定会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