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正FG769-XE显示器设置菜单自动跳出

楼主(2008-08-10):
此方正FG769-XE显示器. 按键失控.屏幕中间出现对话框,自动乱调,无法使用. 现求图纸, 谢谢.

网友:
按键坏了漏电吧,有没测过?

网友:
发现了资料, 但没积分, 罐水

网友:
按键都测过了都是好的,

网友:
不要去测直接换新的,以后只是是菜单自动弹出就换按键吧。

网友:
更换所有按键一般就能解决问题。

网友:
先换按键呀。不要把问题搞复杂拉。

网友:
直接换按键,不要被万用表欺骗了。

网友:
直接换按键,
是按键漏电 。不行刷数据程序

网友:
我觉得应该还是先换按键

网友:
小事
换电容和开关呀
包好

网友:
呵呵   学习后马上就去实践一下

网友:
把所有按键换了就好了。

网友:
换按键后就OK了  谢谢

网友:

机器型号和故障现象同1楼完全相同,尚未修。估计是按键、供电电压有问题,或者线路板受潮漏电引起的。

网友:
换掉按键,还可以把按键有吹风烤烤。。不过用不了多久,呵呵

网友:
按键都换掉,漏电引起的

网友:
换按键,并检查按键到CPU一小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