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亮三秒就黑

楼主(2008-08-10):
液晶亮三秒就黑  再开又亮三秒
请问一般是什么故障引起的。已排除了不是开关问题!

网友:
电源板的事吧!你是灯管亮3秒还是整体亮3秒呀!

网友:
灯管坏,自制一个测灯管的东东来测一下就行了

网友:
看有没有电容鼓呀,多数高压板坏了

网友:
呵呵。。像这种问题你也可以试着换一个开关板。OK。

网友:
把高压条换掉就行了。。。。。。。。。。。。。。

网友:
本人以前经常碰到这种问题,决大多数情况是电源板的问题,检查电源板电容吧

网友:
一般是电源或高压得问题

网友:
我也认为是电源问题。在液晶方面多数碰到的是电源问题。其实灯管如果不是因为老化没少看到坏的。

网友:
如果指示灯一直亮的话 应该是高压条和灯管的问题了

网友:
1.电源板
2.灯管.

网友(2008-09-18):
究竟是什么问题请楼主回复一下。。。。。。。。。。。。。。。。

网友:
液晶是外置电源适配器的那种,一开机可以亮但几秒就黑了,换个电源适配器试试,平时在维修中碰到很多都是它有问题,换一个就好了。电源适配器标示的是12V 4A,可能是因为用的时间长了它性能下降所以供电不足。

网友:
高压条多数啊
我遇到过

网友:
前面几位说得很清楚了,重点就是高压板与灯管了.先一个一个灯管的测试,再看高压板

网友:
电源板的事吧!你是灯管亮3秒还是整体亮3秒呀

网友:
就是灯管坏了,引起高压板保护。

网友:
灯管和高压板坏都会这样.也有是MCU坏的.不过MCU坏时间不一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