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8-10):
107s6显示器不开机,现象是不停的开关机,电源块用的是1507,我已经换过1507和光耦,25v/47uf电容也换过,问题依旧,现在有两个107s6显示器都是这个问题,请大家帮忙了
不开机

网友:
可以换高压包试一试

网友:
检查一下稳压反馈控制电路。主要以BT169和431周边元件为主。

网友:
你描述的也太笼统了吧?这样不可能有太多人知道啥问题,除非是经验。

网友:
查下BT169和431周边元件,不行刷EPROR程序

网友:
你看一下TL431连接到的瓷片电容

网友(2008-10-06):
我遇到过这问题
如果你碰到的这种现象是不停的发出类似于继电器的声音却不开机,那一定是机器内部有短路现象,那是机器的保护声。你先带电测量一下各组的电压看是否正常。如果只要有一组偏离太远,那一定是有短路的部位。你可以把行管取下通电试一下,如果取下没有上述的现象,那就找到了大致的位置 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