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牌液晶屏幕一直闪

楼主(2008-08-10):
前两天一个杂牌液晶显示器,一开机就闪个不停,别人说把高压条吹吹,取下后整个都吹了一遍,测机一天都没有事,今天一来没一会又开始闪了,不过间隔一段时间闪,闪一会自己还会正常。慢慢的,越来越频繁,现在又和初始情况一样了,一直闪,关了再开也是一样。谁能指导下。。。谢谢

网友:
把高压条上的电容换了试一下吧

网友:
闪?你要先搞清楚是什么部位闪?是图像还是背光?

网友:
不接信号线,也可以看到无信号标示在不停的闪

网友:
  如果你手头有一样的变压器的话不妨换了试下

网友:
当时就换了个变压器,但是一样的情况

网友:
你说的笼统,,首先确定是图像闪动还是背光闪,如果是背光闪那就高压板的问题,如果是图像抖动那是驱动板或者屏背部电路芯片滤波不良或是驱动板MCU有问题

网友:
感觉是背光闪,而且闪的时候屏幕会暗不少,正常的时候屏幕亮度挺好,会不会是灯管的问题呢 别的有可能吗

网友:
灯管老化临界状态也出现这信故障

网友:
建议全版补焊试试,强调一下,是补焊

网友:
首先确定是图像闪动还是背光闪,如果是背光闪那就高压板的问题

网友:
换个高压条试试 不行换灯管吧

网友:
换高压板,在不行就换灯管

网友:
同意楼上的换高压板试一试,在不行就换灯管

网友:
我有一台也是这样,开机一切正常,10多分后屏上一闪一闪的,黑屏时指示灯也跟着灭,大概一秒多钟闪一次.不知是什么问题?

网友:
高压跳可以购买到通用的是不是啊!

网友:
如果是比较老的显示器了  着重检查灯管  一般都是有一个灯管老化到了境界点了 把灯管取出 再测下灯管 一般你会发先其中一条或是一组有问题  呵呵 换了就没问题

如果嫌麻烦  可以用一个好 的灯管用替代法 一个一个的替代 我碰到过

还有一个情况是 如果用 1200AP芯片的 这个芯片坏的也不少  比较常见的是 BENQ的77G+ 还91系列的我也碰到过好几台
换1200AP 就问题解决了 不过这个 1200AP 好象不太好找!

网友:
我也碰到这样一台,开机时变压器会叫,屏幕会一闪一闪,换了高压条就好了

网友:
补焊高压条,同时测一下高压板上的元器件.

再不成换换灯管,再不成检测驱动板!

网友:
补焊无果后更换高压条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