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45主板装不了系统

楼主(2008-08-10):
我的845主板装不了系统,开机可以点亮,但是装安装版系统的时候,总是提示少了文件,我换了光驱也是这样,然而我装深度克隆版系统的时候,克完刚显示开机界面的时候,突然又重启,重启完后不是重启,就是没法进入系统,我想请问一下大家,主板那里出问题了啊

网友:
我的845主板装不了系统,开机可以点亮,但是装安装版系统的时候,总是提示少了文件,我换了光驱也是这样,然而我装深度克隆版系统的时候,克完刚显示开机界面的时候,突然又重启,重启完后还是重启,就是没法进入系统,我想请问一下大家,主板那里出问题了啊

网友:
用手摸摸看有无过分发烫的元件 , 把情况说清楚了才能帮你解决

网友:
换数据线试一试,再不行就完全按装吧

网友:
主板上面的北桥芯片很烫,安装版系统也装不进去啊,总是提示找不到那个文件

网友:
很有可能是北桥的问题

网友:
内存电源硬盘换一下,一般能解决问题,我遇到70%是内存,10%是电源,10%是硬盘,其他毛病比较少

网友:
我把硬盘放到其他电脑上面可以很快的安装完,内存我都换到1G了,电源我也换过了,但是还是装不上去,不知道是那里出毛病了

网友:
不是硬盘的问题,应该是数据传输过程出了问题。数据线,CPU,北桥等。何不换板、数据线或CPU试下?

网友:
建议你换个低版本的系统盘 就好了

网友:
试吓2000

建议用WIN2000试吓。不行的话多半是内存的问题。曾经我也试过这样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