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6555主板诊断卡代码00跑到FF后关机.

楼主(2008-08-10):
我修MS-6555主板诊断卡代码00跑到FF后关机.初时接手时不能点亮.后见CPU的有两个电解电容爆了.后全换.可以点亮.但 由00跑到FF后关机.换电源.CPU.内存.板上电亮时的电压基本正常.现没法入手.请各位师傅指教一下.多谢!

网友:
检查 cpu的散热器·

网友:
看看是否还有其他地方有问题?刷刷BIOS!

网友:
在本论坛http://www.chinafix.com.cn/bbs/viewthread.php?tid=809下了一个BIOS。
刷后。变了00—FF不停重启。把原来的刷入也是关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