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30打38

楼主(2008-08-10):
T30出发都打38内存加焊过北桥也重做了,还是一样的故障???

网友:
换下CPU试试

网友:
换个IO 87393看看:我在这台机器上遇到过这问题换它才好的你试下。

网友:
北桥重做了,没有维修的价值了,T30这样的板子,做过一次桥就不用再修了

网友:
4楼的朋友您能说说为什么做过一次桥就不用再修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