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擎P4I45D+

楼主(2008-08-10):
7片该型号主板,通病,拿过来的时候全是上下场管烧(部分或全烧),原来是70L02的管子,我用6N03代用后,全部能点亮,但是部分场管巨烫,点亮的时候看BIOS里面,CPU温度80左右,其他电压偏低,12=11.58
3.3=3.12
5=4.8
1.3=1.26
其他没见什么不正常的,可以正常使用1小时左右,其中一个使用2小时后,场管再次烧毁
电容测试基本正常,换过电容没有效果
这样的毛病大家遇到过没有,知道怎么处理的麻烦帮个忙

网友:
PWM、滤波电容、电感、MOSFET,总之所有的VOCRE组件都换掉看看

网友:
就换70L02的试试

造成屡烧场管的原因应该有:
1,负载过大:CPU,NB
2:G极控制脉冲电压不正常
3:场管规格过小

网友:
好的谢谢,我没有70L02,找更大的来看看

网友:
应该是场管过小,可以找个功率更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