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区无法弹出来

楼主(2008-08-10):
今天郁闷..光区突然弹不出了.不知道是什么问题.我自己也拆开来看,里面也没有什么坏掉.
但是就是出不了...后来发现马达附近的好象有点问题,但是也不知道是什么问题.因为没有试过修理...所以请大家来帮帮我。..........................................有人说是橡皮筋有问题,但是我这个光区里面都是齿轮的,没有橡皮筋的.....
我发现马达的齿轮有点裂痕,,??不知道是不是齿轮的缘故,,,....但是我换了其他的齿轮.....也是一样,...............................有人知道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吗 ,..麻烦一下了.......

网友:
看看是不是背面的磁铁吸力过大  加一个纸片试试

网友:
皮带的可能性最大。先手动看能不能出仓。

网友:
光驱一般都是用皮带的吧?如果皮带、齿轮都没有问题,建议把整个托盘拆出来,洗净导轨上的油脂,然后再涂上新的润滑油试试。
我修光驱这种故障一般把皮带拆出来洗净就可以了,很简单。建议楼主细心找一下原因,机械故障都很容易处理的。

网友:
出仓的办法是
找一根大头针,在光驱出仓这面,有一个小洞
开机后把大头针插进去,光驱就可以打开了
LZ可以试一下

网友:
那个针同一下就出来了,在再在出仓的轨道上加点油

网友:
出不来了...有可能是供电不足....试下直接在那个电机的两端并上个电容....或者直接在光驱外面接电源的口上面并.....
      也有可能用久了润滑油干了,,,从新滴上...

网友(2008-09-09):
用表测下电机好坏,按出仓銉时,有没有电过来

网友:
是按下之后没反应吗?

不用问 肯定是那个负责进出仓的IC坏掉了。。很常见的。
那个IC一般和外壳之间有个导热垫,因为光驱里边它的温度最高。。
找个废光驱拆换吧。多数都通用。

网友(2008-11-18):
长期在仓内放张光盘,就可以正常开仓了。

网友:
是建兴光驱吗?
有时齿轮位置放不对也会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