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卡问题

楼主(2008-08-10):
一块ATI的X800的显卡,插上去后无法启动.
CPU风扇转几圈就自动重起了.
换个显卡就好了,请问这个显卡还能修好吗.是哪里出问题了

网友:
你得查下显卡上有短路的地方。电源方面不对。

网友:
可以修,在深圳华强吗

网友:
是先好用的后来才不好用的吗?
是不是新配的没考虑到楼上所说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