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液晶屏是什么屏接口??

楼主(2008-08-10):
这种液晶屏是什么屏接口??

网友:
TTL的屏接口
什么牌子的显示器

网友:
好像是双ttl转扣板吧,飞利浦的屏吧

网友:
恩 TTL接口 这个好像是 车载液晶吧 不知道是什么牌子??

网友:
明明是现代的屏啊,这个是一体屏,只要给屏上的板供电,和VGA信号,接上OSD,连是高压就可以点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