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845的板子 开机一直鸣叫 检测跑C1请老师指点一下。

楼主(2008-08-10):
测试内存供电 显示
量内存槽旁边的MOS管两脚的值
内存的2.5供电脚 和MOS管 的数值
由于是初学者不敢盲目的换 请老师指点一下是不是他的问题?
window

网友:
mos管坏吧。。换一下。

网友:
是MOS管坏了,换了就好了

网友:
我看不懂你的测量怎么选地,我一般接主板上的各接口的铁壳。

网友:
看不到图,不知道什么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