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现象怎么解决?

楼主(2008-08-10):
15北大同创彩显 以前故障是左右拉不开 经查两个电阻坏了 ,换上好了 ,现在故障是屏下方两寸的地方字体跟上面的不一样,下面小点上面正常,这种故障哪位遇到过?
字体

网友:
场线性不好,查查场块周围的电容电阻。

网友:
那 我在看看 还会有其他方面能引起这种故障的吗?

网友:
场下部分压缩。检查一下负供电是否正常。还有就是注意一下和你换的那两个件是否有关系。一般情况下显示器不会出现多个不同的故障点。

网友:
我觉得跟你换的零件关系有点大,你先再换一个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