告诉大家一个很好的清洗松香的好东西啊,绝对好用。

楼主(2008-08-10):
我以前总用天那水洗主板焊接后留下的松香,因为天那水太刺激了,也挥发得快。我最近在化工品店里发现一种好东西,叫二甲苯的溶液。500ML一瓶的,我买了16元一瓶,闻上去有点像汽油味,我拿来回在它里面加入了高纯度酒精后,一半对一半。现在放在瓶子里,好少挥发,也闻到怪味了,现在用起来效果也天那水一样。很好用。有想试下子的,去化工店去买就行了。我发现五金店里也有松香水卖,才3元一瓶啊,500ML的我也买了一瓶回来。

网友:
五金店的松香水是调漆用的吧,修主板也能用吗

网友:
最好了解一下!!!

健康危害:二甲苯对眼及上呼吸道有刺激作用,高浓度时对中枢神经系统有麻醉作用。
急性中毒:短期内吸入较高浓度核武器中可出现眼及上呼吸道明显的刺激症状、眼结膜及咽充血、头晕、恶心、呕吐、胸闷、四肢无力、意识模糊、步态蹒跚。重者可有躁动、抽搐或昏迷,有的有癔病样发作。
慢性影响:长期接触有神经衰弱综合征,女工有月经异常,工人常发生皮肤干燥、皲裂、皮炎。
污染来源:二甲苯是重要的化工原料,有机合成、合成橡胶、油漆和染料、合成纤维、石油加工、制药、纤维素等生产工厂的废水废气,以及生产设备不密封和车间通风换气,是环境中二甲苯的主要来源。运输、贮存过程中的翻车、泄漏,火灾也会造成意外污染事故
代谢和降解:在人和动物体内,吸入的二甲苯除3%~6%被直接呼出外,二甲苯的三种异构体都有代谢为相应的苯甲酸(60%的邻-二甲苯、80%~90%的间、对-二甲苯),然后这些酸与葡萄糖醛酸和甘氨酸起反应。在这个过程中,大量邻-苯甲酸与葡萄粮醛酸结合,而对-苯甲酸必乎完全与甘氨酸结合生成相应的甲基马尿酸而排出体外。与此同时,可能少量形成相应的二甲苯酚(酚类)与氢化2-甲基-3-羟基苯甲酸(2%以下)。

甲苯可经呼吸道、皮肤及消化道吸收,其蒸气经呼吸道进入人体,有部分经呼吸道排出,吸收的二甲苯在体内分布以脂肪组织和肾上腺中最多,后依次为骨髓、脑、血液、肾和肝。工业用二甲苯三种异构体的毒性略有差异,均属低毒类。据报告,三名工人吸入浓度为43.1g/m3的二甲苯,18.5小时后一名死亡,尸检可见肺淤血和脑出血,另两名工人丧失知觉达19~24小时,伴有记忆丧失和肾功能改变。此外,吸入高浓度的二甲苯可使食欲丧失、恶心、呕吐和腹痛,有时可引起肝肾可逆性损伤。同时二甲苯也是一种麻醉剂,长期接触可使神经系统功能紊乱。

苯被国际癌症研究中心确认为高毒致癌物质,主要影响造血系统、神经系统,对皮肤也有刺激作用,故对其含量应严加控制。甲苯和二甲苯对人体的危害主要是影响中枢神经系统、对呼吸道和皮肤产生刺激作用,二者化学性质相似,在涂料中常相互取代使用,对人体的危害呈相加作用,故对涂料中的甲苯和二甲苯含量可作总量控制。
目前涂料生产企业已很少用苯作为溶剂使用,木器涂料中的苯主要是作为杂质由甲苯和二甲苯带入的,苯含量的高低与甲苯和二甲苯的生产工艺有关,从石油中提炼的甲苯和二甲苯中苯含量较低,而从煤焦油中提炼的则较高。

网友:
太可怕了.我想问下.天那水和气油的成分毒吗?我是用它洗板的.

网友:
张先生,你说下什么来洗才不有毒啊,效果又好的东西啊。问下老大,我是找不出来了。纯酒精不好洗的。

网友:
我就用二甲苯,蛮好的

网友:
俺以前修主板都带口罩 现在天气炎热不方便呀

网友:
天那水 焊锡丝 焊锡膏 松香 静电 辐射 等这些都是避免不了的 对身体的危害也很大 尤其以焊锡对身体的危害最大 身体大量吸收这些有毒的物质后 会得 癌 和白血病之类的 而且对眼睛的伤害也很大 这些大家一定要注意 !挣钱的同时身体也很重要哦!

健康问题具体解决方法如下
1。要休息一断时间 一般修1小时要休息15分钟左右 缓解疲劳 因为疲劳时抵抗力最差

2。少抽烟 多喝水 这样在白天可以排除大部分吸收的有害物质

3. 睡前饮绿豆汤或者蜂蜜水 这样可降火 对心情有帮助 而且绿豆和蜂蜜可以排除吸收的大量的铅 和辐射!

4. 能避免辐射尽量避免 多用电话小灵通 少用手机 出门没办法时候用手机 在此 建议大家

5。可把烙铁搞的亮一点 尽量用PPD的焊头 这样温度达到了 可以少用焊油和松香 减轻对身体的危害

6。焊油焊锡冒烟时候尽量头向边上偏点 刷天那水时候也要把头偏到边上点 尽量屏住呼吸

7。少用天那水 多用酒精 , 用酒精多刷一会效果差不多的 ~

8。要洗干净手

9。睡觉前 洗澡 尽量早睡早起 保证充足的睡眠 只要睡的好 杂质基本都可随身体排出

10.新手才入行 练习手工 可以带口罩练习 才练的手每天练习手工会时间比较长 对身体危害是最大的时期 所以口罩一定要要!

松香危害:

松香里面含有脂肪、苯粒化合物等物质,其中铅食用后不排泄,对孩子智力等有不同程度伤害,吸入越多越早,伤害就越大。松香反复使用,氧化后对人体伤害更大。

网友:
看了很有收获,谢谢张老和恨天无眼的贴子,我现在修主板如果要用洗板水清洗就拿到门外去,这样基本闻不到味。

网友:
最安全的洗板用什么呢?有请高手

网友:
自来水。最安全。

网友:
看来好用的东西都是有毒的,继续使用酒精。
关于酒精洗后有白色残留,目前有两种方法解决,一种是酒精里加点松香,另一种就是用风枪吹一下。

网友:
酒精用后的白迹很难看,市场有洗板水卖的,干净又好用

网友:
真的很好用啊谢谢推荐

网友:
洗板水是什么成份还是一样不清楚
有没有有害物质存在呢
关注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