频率计我买了不过不懂用啊,那个懂用的来说下子啊,到底 ...
频率计我买了不过不懂用啊,那个懂用的来说下子啊,到底如何用啊。

楼主(2008-08-10):
频率计我买了不过不懂用来测晶振啊,如何接啊,那个懂用的来说下子啊,到底如何用啊。

网友:
我昏啊.你买的是哪种.不同型号的,操作上也会有点不同.有些自动量程.有些手动.还有就是时间.还有的有几个输入口.
总之一句话,你还是看说明书吧.

网友:
说明书上没写如何用啊。只写了些大约的东西。有几个量程的,TFC 2700L,具体型号。

网友:
很容易了你在自己的电脑上安装一种信号发生器软件后设置频率,在声卡输出端接上频率计探针然后按动面板的键。选择合适档位观察数码屏上的数值是否跟电脑输出的一样,我就这样摸索着使用频率计的。。。。

网友:
你选好量程,黑色的接地红色的接在晶振的其中一边,如果测不到换晶振的另一边就OK了。

网友:
好的,我明天就试下子先,省得工具有了也是没得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