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内存条基础知识之二]如何辨别内存条

楼主(2008-08-10):
仍以DDR1代内存条为例。
一、从PCB上看颗粒和容量
拆下一只颗粒。观察颗粒QD线的走线形式。
如果仅有4个QD线被引向排阻,那么这个条子是4bit颗粒构成的。正常的情况下,它应该共有双面16个颗粒。如果有8个DQ线被引向排阻,则是8bit颗粒。如果这个条子是单BANK的,则只在一面焊有8个颗粒。双BANK的双面共有16个颗粒。(两个等容等位宽的单BANK条子,可以合二而一增容:将其中的一条的颗粒拆下来,移植到另一个条子的背面,并将SPD里的BANK值从1改为2即可)。
如果有16个DQ线被引向排阻,那个这个条子是16bit颗粒构成。正常情况下,它应该在一面或是两面共有8个颗粒焊在PCB上,构成2个BANK的条子(如果其中的一个BANK的颗粒坏掉,且找不到代换颗粒的时候,可以将BANK1的颗粒补 齐,拆掉BANK2上的颗粒,降容维修。将SPD里的BANK值由2降为1即可)。
容量的计算:4bit颗粒,条子的总容量是单一颗粒容量(以1byte=8bit为计量单位)乘以颗粒数-16;8bit颗粒,单颗粒容量乘以颗粒数(8或16);16bit颗粒,单颗粒容量乘以颗粒数(4或8)。
举例:由8颗16bit颗粒构成的内存条,单颗粒和容量是64M,乘以8,等于512M。

网友:
二、如何辨别内存条真伪
HY的颗粒,背面有KOREA字样,表面无打磨的涂漆层,最重要的一点:从颗粒侧面看,引脚的弯折是一个较大弧度弯曲下来,在焊点部位呈现近乎锐角的弯折。不满足以上几点的,均视为假颗粒,无论是否打磨涂漆。
三星的颗粒一般造假的少,但它们基本上都是等外品,在中国大陆出售。
KINGSTON,OEM型的模组制造商。因为它无本厂颗粒,不加本厂LOGO也不见得是假的,加了本厂LOGO也不见得是真的。而打磨型的颗粒必假无疑。
标签上的LOGO:它们的可信度几乎为零。只有容量参数是可信的。
打磨颗粒中,有两类:一类是LOGO置换,单颗粒容量置换而总容量不变。这类颗粒采用的是标准颗粒,大多是台湾产的颗粒,质量上没有太大的问题,做这种仿冒的多是价位中游的内存条,为增加卖点而仿冒正品行货。是社会拥有量最大的一批,兼容性有时反而比行货要好。
另一类:由手工作坊的JS制造。它们采用价位极低的坏位颗粒,通过仪器,重新对颗粒分区,采用可编程芯片对颗粒改变地址深度,这种内存条一般做工差,使用起来兼容性差。使用寿命长 了一年多,短了几个小时,甚至不比本人手工DIY的坏位补颗粒条质量好。我不卖,所以商而不奸。

网友:
长见识...多谢了

网友:
我不卖,所以商而不奸。///////////说的好.做人要光明磊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