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ga转s端子的问题

楼主(2008-08-10):
你好!请问下各位大师:vga转s端子的转接线能不能使用有没有什么特殊要求?我有一台p3的老电脑,想把它放在客房连上客房的29寸老电视(只有s端子和av),但是,买了一根转接线回来怎么连都连不上(无显示),换台电脑依然如此,所以想问问各位这种情况怎么回事,是线的问题还是其他有什么问题?谢谢

网友:
补充一下

电视机没有问题,直接接显卡上的s端子可以用(有显示的)

网友:
你的电脑是独立显卡吗?要是只有s端子和av,那好象一定要独立显卡才成  集成的不行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好!请问下各位大师:vga转s端子的转接线能不能使用有没有什么特殊要求?我有一台p3的老电脑,想把它放在客房连上客房的29寸老电视(只有s端子和av),但是,买了一根转接线回来怎么连都连不上(无显示),换 ...

配件店卖的那种VGA转S端线,根本就不能用,我试过了,它是直接把VGA输出的R、G、或B信号接到S接线端,中间没有通过电路转换,根本就不可能在电视S信号上显示出来!要通过S端输入实现在电视上显示有两种途径:1.安装带S端输出的独立显卡(不能用那种简版不带S端输出的显卡);2.就使用集成的显卡不用独立显卡,但是要通过VGA信号转接盒--可以将VGA信号转换称S/AV等信号输出到电视上显示,大概要200元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