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内存条维修技巧之一】 必备的工具和软件

楼主(2008-08-10):
一、热风枪。用来拆除和重置内存条上的颗粒、电容、SPD芯片、排阻等。

网友:
二、恒温电烙铁。
不仅仅控制焊点的温度,还起到对高压的绝缘的作用。以免普通电烙铁漏电,击穿MOS电路构成的颗粒。
{未完待续}

网友:
我的恒温电烙是不是有问题,静电大啊.

网友:
呵呵,似乎只有硬件哦?

网友:
三、其它小工具和材料
1,镊子,必备的,拆除、重置颗粒和帖片元件的夹拾 工具,需 钢口好,尖细的那种。
2,壁纸刀,切割、清理金手指。小号的那种最适用。
3,钢针,挑开粘连的焊锡用,使用最小号的。
4,放大目镜,用来进行显微焊接、检查元器件外观。10倍修表用的适用,可以将一只放大镜粘在平镜型的眼镜上。
5,毛刷,用来刷除内存条上杂垢、清冼内存条。同时备一个牙刷最好
6,胶粘剂,用来粘帖金手指、固化连接导线。备有502和哥俩好即可。
7,酒精,用来清洗。95%药用酒精即可,可以装在注射器和溶剂盒里两套备用。
8,助焊剂,用来帮助焊接,可以用酒精加松香粉末配制,密封要好,防止挥发。
9,焊锡丝,用来焊接,有直径1毫米和0.3两种即可。
10,置锡板,用来焊接PGA颗粒。同时还要配备锡膏。
11,压片板,用来压焊贴片型颗粒的。可以用扁平镊子的把端替代。
12,橡皮,用来擦拭金手指,优质学生用的即可。
13,餐巾纸,用来擦拭金手指和内存条。一定要用质量好的。
14,清洗 槽,用来清洗整条内存。比内存条稍大的可开盖的密封型容 器。

四,万用表
用来测量内存条的阻值。有指针和数字型的两中备用。

五,自制SPD编程器
做法如下:
拆下废主板上的内存槽,取二至三公分一段。
将相对应的SPD的引脚用导线连接至一条SD内存条的SPD焊点上。备用。

六 、维修用的电脑主板
两块。
一块是早期生产的INTER865GV主板,这种板对DDR1代内存的兼容性最强,用 以检测内存条。CPU用C1.7即可。板上的引导条用128M的即可。硬盘10G够用。安装DEEPIN XP精简版的操作系统。
另一块是早期生产的VIA主板,要SD和DDR内存能混插的那种,其它配置同上。

网友:
看完很有帮助 谢谢LZ

网友:
七、常用的软件
1,R.S.T,工厂用来检测内存条颗粒的专业工具,现在网络上广泛流传的有光盘启动版、软盘版、硬盘版、U盘版。

网友:
2, Thaiphoon,用来编辑内存条的固件--SPD的,工具软件之一。优点:界面直观数据明晰。缺点:不易编辑数据。文件保存为自有格式。

网友:
3,SPDTool,用来编辑SPD的工具软件。虽然有汉化版,仅是译了菜单,不实用。优点:各项参数以表格形式列出,并以弹出菜单方式编辑,一目了然;文件保存为通用的二进制BIN格式,可操作性强。缺点:有点太抽象了。

网友:
能不能说一下SPD编程器的制作方法啊,,说说焊接引脚的方法!还有助焊剂的配置比例,很想知道,请大大指教一下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网友:
我想要SPDTool的具体操作,里面好多参数看不懂啊,包括内存的大小都不知啊

网友:
说一下SPD编程器的制作方法啊?或是说一下哪里有的卖,多少钱呢?

网友:
我会在[工具和软件的使用]一帖中详 细讲解与SPD编程相关的制作和操作。最近有点忙,我会陆续发帖

网友:
引用 网友A:
SPD的编程器很好,楼主自己做的吗?

在[工具和软件的使用]一文中将会详细介绍

网友(2008-09-20):
谢谢。我请教一个问题,就是那个内存条上的SPD处引了跳线出来的接头是怎么使用的,谢谢

网友:
详 细讲解与SPD编程相关的制作和操作。

网友(2008-11-21):
建议把常用的测试软件做到启动光盘上,直接进dos,会不会更方便些,嘿嘿

网友:
个内存条上的SPD处引了跳线出来的接头是怎么使用的,谢谢

网友(2009-01-21):
Thaiphoon,用来编辑内存条的固件--SPD的。里面好多参数看不懂啊,细讲解

网友:
内存上的小电容不好焊呀,太小了,有什么方法没有,把我折腾了1个小时都没有弄好

网友(点评):
有U型的烙铁头专焊这种小电容的,没有的话用风枪吹也是个好办法,风速调慢些

网友(点评):
接下面的话,记得加焊膏,不然焊点不好吃锡

网友:
很好啊。可是我刚把有SD和DDR内存的主板给拆了。明天去找一块来,照你的方法修内存看看。

请问,我想修DDR2的内存,怎么搞,是不是要DDR加DDR2内存插槽的主板。

网友(2009-04-23):
支持下,手里用二条,一条是DDR333,另一条是266的,用RST检测出现故障代码,如何进行维修???????

网友(2010-01-20):
直接买一个SPD编程器就行了,才100多块钱,可以刷SD,DDR,DDR2的SPD资料

网友(点评):
请问这位大大,在哪里有得卖啊?谢谢

网友(点评):
论坛首页的广告位就有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8397775713

网友:
就是不知道RST是怎么知道哪块芯片问题.

网友(2010-03-27):
SPDTool在哪里下载?

网友:
高手太多太好

贝贝 -5 什么意思?

网友:
这个软件怎么使用呀?

网友:
我也刚刚学修内存,这些经验不错啊!

网友:
内存上的小电容不好焊呀,

网友(2010-04-28):
对新手有点用处。

网友:
在坛里潜了四个年头了,虽然从没修过内存,因为我的主要业务不在这方面,但是很想学习,所以常来这里读帖。感觉贝贝BZ不但技术好,人品更好。从不保守,从不对初学者居高临下。是我的偶像。下一步我就按BZ上面说的准备设备和器材,学修内存。

网友:
在论坛潜水这么久,贝贝版主不错的,呵呵!近来学习内存,向版主学习

网友:
我也做了个 但不知道怎么用

网友:
SPD编程器引出线的条子上还要不要原来的那个芯片啊。

网友:
内存是很难修的

网友:
贝贝!弄一套专修内存DDR 1 2代的要多少钱吖!!
里面包括什么?
还有有人说维修内存要锡炉的!!这个重要嘛!

网友:
手头有几天DDR 400的内存,用不了``正在想办法搞好呢~`,

网友(2010-06-03):
非常感谢版主帮助我们新手,这样少走好多弯路

网友:
LZ做的那个SPD编程器是自己做的还是买的?具体使用的方法是?

网友:
楼主你那个编程制作方法呢?还有作什么主板好呢?一套需要需要多少钱?

网友:
那个SPD编程的如何制作呀。可不可以放出来

网友:
spd编程器那几张都看不到啊,编程器具体是怎么做好的?

网友:
给个spd编程器的使用方法更好,谢谢!!!!

网友:
学习中,虽然内存很少修,但还是多学了点东西.

网友:
很专业的一套工具

网友(2010-07-04):
就是不知道RST检测出来的,1234ABCD 是什么意思?这说明那个颗粒坏了??

网友:
看了有帮助。只是还是有很多不懂的地方,。

网友:
我想问下:我们每修一根内存都是把坏的颗粒换掉后没有多久那个颗粒又会坏掉,是不是每换过颗粒的有要写程序还是怪我换的旧内存上的颗粒啊。 哪位高手指点下是什么原因谢谢

网友:
师傅我太爱你了```````````````无极

网友:
提供软件下载就好了

网友:
很实用。尤其是自制的编程器,很有创意,顶一下。

网友:
有些技术的东东,还是要自己摸索出来的

网友:
打一下,看来得很多配件呀!

网友:
花了三个月的时间,今天内存SPD终于和大家见面了.需要相关技术资料的朋友,请找我.

网友:
花了三个月的时间,今天内存SPD编程器,终于和大家见面了.需要相关技术资料的朋友,请找我.

网友:
spd编程器还是买一个现成的好些,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

网友(2010-08-05):
软件在哪里下载?谢谢呀。我的维修内存

网友:
  工具有得差不多啦,等我找几条来试手先

网友:
呵呵!看来我多多努力了

网友:
你们是想刷bios是吧,这个好像只能用编程器,别的真不知道该怎么弄

网友:
顶,早些出来,试试我那垃圾桶旁的内存

网友:
应该还有呢。。。。。

网友(2010-09-04):
学习一下,常用工具都有,读写SPD的工具和软件也有,不过对内存维修的原理了解太少,还要多在论坛看贴,多学习。

网友:
金手指叉烧了怎么修呢。。。楼主。。。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是菜鸟,请问您用的是什么版本的RST?我下载了一些RST,可是都不会用,能否教一下详细的操作步骤,深谢!

网友:
楼主真的是深藏不露 点到即止啊。。。面对这么多跟帖的学弟却没了内容???呵!呵呵!!呵呵呵!!!呵。。。

网友:
这些软件都没有使用说明咋

网友(点评):
教程里的说明还不够详细吗?掌手板!

网友:
再一次学习,一根内存自己点不亮和另一根一起就能点亮,但不停重启

网友:
电烙铁烧热后拔掉插头再用会不会有静电啊?

网友:
楼主写的很仔细清楚,不过现在维修DDR1内存没什么性价比了,关注高性价比的,可以让我们有高产出

网友:
学习了,感谢楼主详细讲解!!!

网友(2010-10-09):
期待楼主更详细的资料

网友:
请贝贝详细讲解操作流程

网友:
学习,要是能在详细点就好了。
尤其是编程器的制作过程。

网友:
能告诉一下使用方法?~~~说有什么工具有什么用啊~~~全英文的~~~

网友:
好多都看不懂哦  学习学习

网友:
要是遇到点不亮怎么修

网友(2011-05-25):
内存编程器开发出来了,就是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