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783MB菜单显乱码

楼主(2008-08-10):
客户送来一台三星的783MB显示器,显乱码。问情况是别人给的,开机设置时发现是乱码,色彩调不准。   初步判断是视放板上的小信号处理芯片换过不符,打开检查果然型号为LM1247...的芯片换过,可能是找不到相同型号的换了一个代用的。哪位大哥帮忙查查是什么型号,感激不尽。

网友:
建议 先刷个ROM     !呵呵

网友:
谢谢大哥,能说的具体点吗?怎么刷呀?不会是Ic型号不对吗?谁知道783MB这个芯片的具体型号,好像是IC102(LM1247).不知道对不对?哪位大虾救救我。呵呵。

网友:
LM1247后面的字母有区别,它区别内存菜单的字符,一般很难找到原厂的芯片。只能代用,估摸着调整吧。

网友:
LM1247这个芯片应该是原装型号。只是这种芯片内部含菜单IC的字库。必须用三星的原装芯片,或后辍完全一样的LM1247芯片也许能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
就是不知道原装的LM1247后缀字母,哪位老师修过的,或者手头有783MB这款显示器的告诉我一声,谢谢,谢谢。

网友:
这个芯片一定要原装的
网上有卖

网友:
谢了,还是有好心人。这个论坛的氛围很好,有一种家庭的感觉,多谢版主及各位大哥大姐。

网友:
章见识了 谢谢各位的经验

网友:
从网上买一个芯片,价格还便宜

网友(2008-12-12):
我修了一台CD175EP.换了一块LM1247DSB/NA,无屏显.而且还有点拖尾现象.不知有谁碰到过?

网友:
我也有同样的现象!!!!

网友:
三星的只能换原装的,里面有菜单的程序在里面,换其他的都是乱吗,即使不是原装的,型号都后缀一样的都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