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块主板是华硕的什么型号啊?求高人指点

楼主(2008-08-10):
请问有知道这款主板的型号的吗??
华硕

网友:
我想找一本此主板的说明书

网友:
应该是693 694 芯片组的,型号在板子上找呀
非常老的主板了

网友:
楼上的,谢谢,不知道怎么找,这个板子应该是2000年左右的,配的CPU好像是奔三800,370脚针的,不知道型号在=我没法找说明书啊

网友:
在PCI侧边上找找看看有型号吗
再不行的话找ASUS客服问问

网友:
把北桥散热片打开,一般在网上搜一下北桥芯片都会显主板型号

网友:
谢谢各位啊,我找到了,型号是华硕CUV4X,说明书也找到了,可惜是繁体中文,看着很不舒服啊。谁有地方能找到简体中文的,发到我邮箱
wg0617@163.com
,谢谢3楼的朋友,就是通过你的提示找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