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众P4-865主板的奇怪故障

楼主(2008-08-10):
主板上CD 2.26CPU时不亮。测得供电电压是1.35V和12V.检测卡显示FF.上C4 1.8 0.13工艺的CPU可以点亮。这时测得的电压是1.45V和12V,再上C4 1.8 0.18工艺的CPU还是和CD 2.26一样,1.35V和12V,又不亮。、刷过BIOS都是一样,请教这是什么故障?上下管都换过了。还有电源ICISL6556BCB和两只HIP6602也换过了。

网友:
上C1.8能跑完码不~~

能的话说明你这板不支持~CD2.26~

网友:
CPU座是不是虚焊了     你可以测测看     CPU座虚焊也能造成主板时亮时不亮

网友:
那主板865,只能上D的CPU 根本不支持A的CPU ,有可能CPU座,再就是查一下供电的滤波电容。供电电感可以换试一下。

网友A:
能跑完啊/你见过正常的865板不支持CD的吗?正常就是可以上的啊.排除CPU虚焊.

网友:
CPU主供电是多少?看一下Q1有没有发烫.有时是Q2坏了一个造成功率下降点不亮

网友:
主板不支持赛扬D

网友:
我怎么看不到你板子上的难侨呢  这是865么     是不是??
支持点13工艺 400外频的另类板子啊

网友:
我错了 我错了 刚才卡了 没看到全图

网友:
865 完全可以支持CD的  是不是有什么频率跳线啊

网友:
哦,楼上的说到重要的了。我以前也遇见过这样的问题,结果是CPU频率跳线设置错误。

网友:
同意2楼

网友:
引用 网友A:

能跑完啊/你见过正常的865板不支持CD的吗?正常就是可以上的啊.排除CPU虚焊.

我碰到过不支持CD的865~

网友:
865板一般都不用什么频率跳线啊。自动的